DELL 7490 TPC接口无电压求个思路

楼主(2021-02-28):
      测量接口没一点电压,当时怀疑接口有问题。 换过全新的接口一样的情况。
                   试了几个TPC电源都一样,接口测量不到电压。如果用电流表转换的接口可以测量到,也不敢加到高电压。
       求大神给个思路吧  现在是电源换过几个   接口换过。  +TBTA_VBUS测量不到电压

网友:
我估计你肯定没有上过船长的课

网友A:
你这是CC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CC线的问题,

TBTA_CC1 这个信号问题吗  这个信号会导致电源连基本的5V也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CC线的问题,

TPC现在这种的大概了解过,CC一直以为是检测沟通主板需要的电压,而基本的5V和这个不挂钩的。。

网友B:
有专门转接TYPEC的 这种转接口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转接TYPEC的 这种转接口没用

。。。我知道这种没用啊,看清楚说的  用原装电源也是不行 换了几个电源也不行,只有这种转接的能测量到电压!

网友C:
7490是圆口充电器吧  C口不是充电口

网友:
7490电源是圆口

网友:
这种转接头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490是圆口充电器吧  C口不是充电口

。。。我也是醉了  就这一个口其它的都没有,还质疑不是充电口

网友:
继续关注,我也有一台dell 的左边typec有时可以供电有时不行。右边的typec就一直可以,还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