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主机电源,长条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21-02-28):
dell mini主机,不开机
朋友刚拿来的时候插上电源线风扇转一下,按开机键,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开不了机。
主板型号:VJ40T
电源型号:L240as-01
我想先排除一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插入电源线,不插主板,直接测试。
6针接头两组黑白线为12.09V,绿灰线为4.58V
4针接头两组黑黄线为12.09V。

但是电源一插入主板,从主板电源接口背面,测量输入电压都没有了。小白想请教,这是主板保护了,还是电源出问题了。

刚拿来的时候,灰尘太多。

网友:
刚发现,USB3.0接口被他拔插坏了!

网友:
这种电源可以备用个。联想有转接线 DELL没有

网友:
电源正常,主板接口损坏,得分OK

网友:
改一个普通电源试试

网友:
主板短路电源保护了

网友:
这样的电源拿个坏的自己测试,可以用普通的改

网友:
那个普通电源重新接线改下就o了

网友:
CPU拆掉单板试试看

网友:
电源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