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土炮

楼主(2021-02-28):
用电源壳子做了一个bga土炮,发热砖+温控+热阻+控制器成本不到40,这个温控还可以,控制260度基本稳定,加了一个灯,温度到了灯亮,温度低了灯灭。以前用的鞋盒,看到这个电源感觉尺寸差不多就做了,发热砖1212和风扇口刚刚好,就是有些小怕里面温度太高,给温控和线包了隔热胶带和隔热铝膜。

网友A:
这个 猛。。。干 显卡  行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猛。。。干 显卡  行不行哦

可以,配合热风枪可以拆装核心,显存30秒

网友:
这是高手。值得敬仰和学习

网友:
这个得赞,做的规规矩矩,有板有眼。

网友B:
这个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拆显存很好用。拆核心没试过。请问下楼主拆核心时风枪风嘴需要换那种做bga的风嘴吗?

网友:
有详细步骤吗?小白来学习下

网友:
这个好啊,得做一个,楼主这思路真不错

网友C:
用两个电源壳子做呀,把温控器移走,太热了顶不住的,我以前就这么干的

网友:
不知道跟小罗的比比咋样

网友:
家里的旧电源还有几个,楼主能能发个教程吗?

网友:
没有必要土炮,二手的才几百块

网友D:
内部温度有多少?

网友E:
做的不错,也很美观,但是你考虑过发热原件放到电源壳里会造成温度过高,温控器有可能会烤坏的,外科温度也会过高的,建议把发热原件放到电源壳子上面。

网友F:
这是个高手     就是温度不好把握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拆显存很好用。拆核心没试过。请问下楼主拆核心时风枪风嘴需要换那种做bga的风嘴吗?

淘宝有,方形的,可以拆装核心。就是温度你要自己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高手     就是温度不好把握

是的,温度曲线不好弄,一个不好核心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也很美观,但是你考虑过发热原件放到电源壳里会造成温度过高,温控器有可能会烤坏的,外科温度也会过高的,建议把发热原件放到电源壳子上面。

包了很多隔热胶带,又加可铝箔,还行,我试了下机,260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部温度有多少?

不知道,不过只是发热砖发热,下面手可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电源壳子做呀,把温控器移走,太热了顶不住的,我以前就这么干的

这个还是拆了个好电源,想换个大点的壳子,没合适的。

网友:
这个是内部照片,其实挺简单的,一个温度控制器,一个发热砖,我这个是两线的,买三线的更方便些,内置热电偶,再加一个固态继电器,一个电源外壳就可以了,指示灯可有可无,这个壳子有些小,发热砖热量大,不过热量主要在表面,底部我贴了铝膜,还有下面的温度控制器以及接线多加些隔热胶带和铝膜,实测260度无压力。

网友:
这么便宜,材料能给链接吗?

网友G:
我也做了一个,温控器放壳里面是不太方便,我用的是长方形的发热砖,温度探头是拧紧在发热砖上面的,控温很准,电源机壳小了点,找到合适的再改一个,顺便还可以拆焊背光灯条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做了一个,温控器放壳里面是不太方便,我用的是长方形的发热砖,温度探头是拧紧在发热砖上面的,控温很准,电源机壳小了点,找到合适的再改一个,顺便还可以拆焊背光灯条的灯珠。

做好隔热,放在里面没问题,我试过了。用那种矿机电源壳子,大一点会更好,可惜没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