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开机进系统五分钟

楼主(2021-02-28):
iphone11 开机进系统五分钟自动重启。重启代码说是电池,但是换了很多电池都不行。后盖总成也试了很多个。主板上层也搬过了。师傅说不直通usb充电。有那位大师有这种案例的呀。这主板收来的。是不是CPU问题了呢。

网友A:
重点考虑尾排和开机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考虑尾排和开机排

电池内联座子四个脚里面两个对地值304主板边缘上的是0没阻値了。

网友(2021-04-10):
明显扣错烧电池总线的 电池数据都读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