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iphone

楼主(2021-02-28):
#iphone11# iphone11 开机进系统五分钟自动重启。重启代码说是电池,但是换了很多电池都不行。后盖总成也试了很多个。主板上层也搬过了。师傅说不直通usb充电。有那位大师有这种案例的呀。这主板收来的。是不是CPU问题了呢。

网友:
重启代码是wdt?

网友:
维修师傅说是电池。几个都说是。但更换过电池也没用。电池内联座里面两个对地304。外边主板边上两个对地为0

网友A:
不用搞了 看门狗问题 u2那边的看门狗

网友:
应该所有都要原装才能匹配!

网友:
肯定电主板出问题了。之前电池座子测对地里面两个脚300多。主板边上两个脚为0了

网友:
好的。今天主板发回来了。我回去再装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搞了 看门狗问题 u2那边的看门狗

这主板被拆换过更低64G硬盘。应该是扣错电池座子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