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丽台4000,DOS下正常,一进入系统花屏且四级

楼主(2021-02-28):
一个丽台4000,DOS下正常,一进入系统花屏且死,,如此循环也是这样情况,芯片温度很高,烫手,以为是芯片散热不行,清理换了硅脂,问题一样,供电口电压正常,其它位置还没有下手,看看哪位大大指导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显卡芯片问题,发热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问题,发热量大,,,,

非常感谢!这是坏芯片还是虚焊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