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v笔记本 维修历程

楼主(2021-02-28):
一只三脚贴片,只能看到k2,其他的烧的看不见了
请各位高手赐教一下,到底是三极管还是mos管,npn还是pnp,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代换,如果谁有电路图,希望分享一下,
离风扇接口近,三极管可能性比较大,还是想确认下,
这个找到了,货还没到,但是现在可以开机了,屏幕也亮了,开机电流2.3a左右,有点大
正常进系统后,一会儿就蓝屏,提示驱动故障
声卡芯片和rt9045,发热非常严重

这个机子各种论坛里都说不好搞,真神了,

反复开了几次,彻底凉凉了,待机电压有也有问题了,5v电压拉的特别低,1v左右,由于3v是稳压芯片转换来的,还有2v多点,现在实在搞不清,是什么把这个5v拉低的?待机条件不满足,无法开机,

明天拍照

没有电路图太难了,求赐教

网友A:
BTP2907AN3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P2907AN3

这是啥意思?

网友:
查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有点位图的

网友:
这个找到了,货还没到,但是现在可以开机了,屏幕也亮了,开机电流2.3a左右,有点大
正常进系统后,一会儿就蓝屏,提示驱动故障
声卡芯片和rt9045,发热比较严重,难道这两个芯片坏了吗?请赐教

网友:
PNP   MOS管    料板很多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开机2.3应该不算大

网友:
反复开机几次,彻底凉凉,待机电路也有问题了,可能是烧坏了,
待机5v被拉低到1v多点,没有图纸,请各位大神赐教一下,待机5v拉低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