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7 无显示

楼主(2021-02-28):
DELL 15-7557 版号AM9M 不插内存两声报警 插内存没有报警 电流停到1.6A 无显示 外接不亮 BIOS 刷过 内存供电复位 REF 都正常 现在怎么办?

网友:
独立显卡供电已经断开 内存换过 现在考虑的是换SR17D 还是放弃

网友:
看样子要放弃了,因为软启动不好修,不行就再刷几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这种是u问题 sr1q8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