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oppo A5解锁屏密码

楼主(2021-02-28):
oppo A5锁屏密码忘了,怎么办?求帮助

网友(点评):
/这个型号解锁,救砖.可以找这网页师傅解开的。推荐你们: http://baiduyunl.com/s/q2esTqax5H6xAi2

网友:
用UA试试,不行就拆机解

网友A:
这个看要不要保资料,如果不保资料的话,就先刷一个其他的非原厂系统,然后进去就没有锁屏密码了,然后再刷一个原厂系统进去,这样就实现了原厂系统刷机。如果要保资料的话,就等其他坛友的答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要不要保资料,如果不保资料的话,就先刷一个其他的非原厂系统,然后进去就没有锁屏密码了,然后再刷 ...

资料不用保,不知怎么刷非原厂系统?线刷吗?能不能给个固件?我下载官网系统,然后卡刷,提示让输入密码。怎么办?

网友B:
oppo A5的机目前只能拆机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po A5的机目前只能拆机飞线解决……

能否说一下怎么飞线?

网友:
这个分高配和低配版本,还要有编程器,估计你自己弄不了,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弄吧……

网友:
我有读卡器解锁平台,必须飞线解锁vx 16653883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