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fxr9 370p 4G黑屏

楼主(2021-02-28):
各项供电电压正常于是弄了个测试软件
各位大佬看看

网友:
进去系统可以识别,代码14
装上驱动正常,上图的测试过不了是怎么回事 efgh通道错误

网友:
驱动能装上,核心能识别,

网友:
站内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显存定位。efgh
按道理不会一遍全报错呀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维修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维修案例

没有图纸,哈哈要找一找。

网友:
请问修显卡的大神,我通过点位图检测显存的复位信号电压,发现abcd通道复位电路是有1.5v ,然而报错的efgh复位电路电压只有0.1v检测过周边的电容电阻均为标准值,一个49欧姆10欧姆120pf电容。请问这个复位信号是哪里发出的

网友:
通过图纸分析这个显存的复位信号是由核心送出的,所以可以定为核心问题了。是这样吗?

网友:
链接的元件都正常 那就是核心的问题了
建议加焊,不行再拆核心打阻值

网友B:
图纸和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和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吗,老铁

图纸和点位是在 鑫智造 里面找的,都是查HD7850这个卡的图,因为都一样

网友C: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的r9 370 4g的,加焊核心后正常使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的r9 370 4g的,加焊核心后正常使用。希望能帮到你

你的也是显存复位没有吗。。。

网友D:
有没有师傅可以帮忙屏蔽一下 EFGH通道的显存,当2G卡使用。留下邮箱发BIOS

网友:
老板可以把你的bios发出来,有会改的可以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师傅可以帮忙屏蔽一下 EFGH通道的显存,当2G卡使用。留下邮箱发BIOS

附上bios附件,请求大佬帮帮忙屏蔽一下EFGH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