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技嘉a88卡代码98

楼主(2021-02-28):
原本开机卡代码98,以为是显示输出问题,加独立显卡也是一样,先不管,刷bios看看,刷一半编程器报错,连续几次报错,换bios芯片,正常开机

网友A:
大佬,请问主板的8脚供电MOS坏了 能用显卡的 MOS 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问主板的8脚供电MOS坏了 能用显卡的 MOS 代换吗

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找料板上cpu供电的mos管上下都一起换了,如果条件不允许,只能在显卡上拆,建议上下一起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没想到卡98也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