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已解决,删帖,多谢。

楼主(2021-02-28):
已解决,删帖,多谢。

网友:
这种估计远程指导不好操作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点检测维修吧

网友A:
试试到官网下载bios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到官网下载bios刷上

小米官网找不到bios啊:daizhi:

网友:
大家注意,这就是个小白。根本就不是同行

网友(点评):
是的,我是小白。 不是专业做维修的,只是懂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