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2.05开机触发掉电修复

楼主(2021-02-28):
        华硕h61m-e r2.05触发掉电,有时触发立即掉电,有时一分钟才掉电。测量桥供电只有0.34v(正常为1.05v)vccio为0v(正常为1.05v)。经检测发现电池旁边的mos管坏引起桥供电不正常。更换mos后,桥供电正常,vccio也正常了。

        触发不再掉电,但主板不跑马,刷bios没效果,把VRM旁边的8脚芯片u17拆了,马上跑马了。

        但卡在55,是测试内存不通过,换到另一条插槽,依旧错误。用内存打值卡测数据线地址线有几条线阻值无穷大,更换cpu。顺利点亮屏幕。

        第二天,开机得两次,关机再开机又不亮了。用洗板水洗cpu座椅,热风枪吹干。上cpu顺利点亮。

,放了3天,每天开机两次都顺利点亮。交付给客户3天无返修。
        维修不易,收了差不多200大洋合情合理。客户也满意

网友A:
这板子旧板才100多,客户也愿意给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旧板才100多,客户也愿意给200,

还换了cpu,还重装系统。物品有价,服务也有价。

网友B:
楼主PU17拆了没问题吗?

网友C:
h61不值钱了,三代的u用橡皮檫搽搽应该可以的,四代的板才卖1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不值钱了,三代的u用橡皮檫搽搽应该可以的,四代的板才卖160

还给客户换了个cpu  ,重装系统,还送个散热器,才收差不多200。单修主板也就算个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PU17拆了没问题吗?

没问题,听说那个是用来睿频的。不用也可以。

网友:
问题真多,不过客人出得起钱大家好商量。

网友:
主要重点在CPU座椅

网友:
以后用的到

网友:
维修不易,收200不贵了,关键是客户满意才是重点

网友D:
现在维修没有那么好赚了,修理主板收不了多少钱,除非修的是那种主板绑定软件的修才上价格,因为不是换一片主板就可以解决的。笔记本还可以呀,像那种全新卖很贵的笔记本刚过保的,就可以修得上价格。
有时候修改一天也不一定能修得好,浪费时间又赚不到钱,所以好多都是修理简单的,不好修的只接不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维修没有那么好赚了,修理主板收不了多少钱,除非修的是那种主板绑定软件的修才上价格,因为不是换一片主板就可以解决的。笔记本还可以呀,像那种全新卖很贵的笔记本刚过保的,就可以修得上价格。
有时候修改一天也不一定能修得好,浪费时间又赚不到钱,所以好多都是修理简单的,不好修的只接不修了。

现在修主板还能养家糊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主板还能养家糊口吗

现在人用电脑的时间大大减少,所以单做电脑已经没多少收入了。必须其他家电也修才行

网友F:
现在修这h61还能收200.....客户听见超过100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修这h61还能收200.....客户听见超过100都不愿意修了。

有些确实不修,看客户需求了。如果客户一定要用电脑,但换新主板需要400,加个cpu,加个散热器共500,所以客户选择维修,大胆说出合理的价格就可以了。

网友:
能收200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200大洋合情合理。客户也满意。恭喜恭喜

我这里能收几十已经不错了,有些人整天说  在 X宝整个板都没有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