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的硬盘全部不认求助

楼主(2021-02-28):
单位的硬盘,拿回来全部不认。感觉有转动,但是转动不够力,全部都是这样20个。单位拆下升级大容量硬盘。是不是破坏的,我那正常的板去也是转不起来。主电机是有电阻的。拆开看碟片,也没什么事,磁头也见很正常。应该是给高手破坏硬盘跟数据了

网友:
消磁盘吧,只能报废了.

网友:
拆开看碟片,也没什么事,磁头也见很正常   给你一万个赚!!!!!!!!!!!!!!!!!

网友:
如果没开盘时,不认有可能是不同的系统格式问题,比如监控盘在win上不行,只需要用分区软件重新设置,开盘了,就没什么救啦,一定会进灰,完啦。

网友A:
电磁铁消磁有可能。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消磁有可能。我遇到过

电磁了,消磁后,怎么恢复?拆碟跟电路板过别的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