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 进系统五分钟自动重启

楼主(2021-03-01):
开机进系统五分钟自动重启。重启代码说是电池,但是换了很多电池都不行。后盖总成也试了很多个。主板上层也搬过了。师傅说不直通usb充电。有那位大师有这种案例的呀。这主板收来的。是不是CPU问题了呢。大师帮我分析一下。帮我维修师傅已经头大了。发去的时候拍胸口说包修好。现在他都不敢出声了。刚问我要地址发回来。都放他那快20天了。

网友A:
哈哈 重启是最不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重启是最不好弄的

是的。艾。搬上层都一样。是不是CPU烧了。扣错电池扣导致

网友B:
看不到重启数据不好分析,要看具体时间和代码才好分析,电池不可能5分钟准时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重启数据不好分析,要看具体时间和代码才好分析,电池不可能5分钟准时重启

嗯。迟几天回家收到快递装机再看看代码。

网友:
你排除外配了吗。  好像要原装开机排和原装尾插。

网友C:
我也有个11搬了上层还是重启,然后一直换外配换好了

网友D:
打一下电池两个检测脚阻值,其中一个偏大或偏小说明CPU挂了,看你爱思图电池没信息

网友:
像7P无音频现象

网友:
重启记录看一下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11搬了上层还是重启,然后一直换外配换好了

我这电池无数据。你那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电池两个检测脚阻值,其中一个偏大或偏小说明CPU挂了,看你爱思图电池没信息

真如你所说。里面那个值1400边上这个340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电池两个检测脚阻值,其中一个偏大或偏小说明CPU挂了,看你爱思图电池没信息

我去。又量了两个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电池两个检测脚阻值,其中一个偏大或偏小说明CPU挂了,看你爱思图电池没信息

红色线放硬盘那。我再测一下是346这样两个值。是正常嘛。反正发到深圳曼哈数码那都说没得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电池两个检测脚阻值,其中一个偏大或偏小说明CPU挂了,看你爱思图电池没信息

测到的和我id板好的一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