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TPN- Q207 见鬼的问题有待机不亮灯不触发

楼主(2021-03-01):
插电有待机 指示灯不亮 把 电源座取下来  插电一切正常
安回槽里又不亮 不能开机  取出来一切正常没有接地的地方 电源头 拿胶带包了放进去也一样

网友(点评):
短小如你

网友:
明显是转接头的长度不够。

网友A:
转接头长度不够     呵呵呵     我也上个这个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头长度不够     呵呵呵     我也上个这个当

不会吧 测电压 有啊   20V  就是 黄白线 变成5V  亮灯是3V
我擦 还真是 少插一点就不行

网友:
用原装的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电源头太短了

网友:
楼主买这种的,长一点的好使    太短了中间针接触不到所以灯不亮就不用触发  拿下来就插得更深就能亮触发

网友:
把转接头头皮削掉一圈试试看

网友:
头短了,接触不了

网友:
你的长度不够。     死火

网友:
加上壳子的厚度,转接头长度就不够了。用刀给转接头加工下,割掉一些塑料试试

网友:
就是中间那根针没有接触到导致不能识别电源

网友:
黑色绝缘的  用壁纸刀去掉一部分。

网友:
一句话: 狂抽猛插!!  哈哈哈哈

网友:
我来一张自制的转接头  好使的不得了

网友:
转接头短了。。。。。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哈哈哈   那你不会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B:
小了没插到位,搞笑啊

网友:
主要是你的那个长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短了要动点手术,把那头皮割掉点就好!

哈哈哈  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了没插到位,搞笑啊

用点力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