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2王牌电视机55寸背光亮度上不去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01):
   电视机最下面LED灯条的部分亮度正常..越往上面屏的亮度越低.
拆开屏有2个灯条都在最下面. 用LED测试仪测试灯管正常65V.
电源板输出电压71V.灯条 也换了不行.怀疑是反光板的问题 .感觉就是
光透不进反光板.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A:
侧入式的本身就存在一边稍亮一边稍暗,只是用了均光板后不太明显,但如果LED的电流变小,会造成光衰明显而出现明显的亮度不均,可先确认一下电流,再重装下均光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侧入式的本身就存在一边稍亮一边稍暗,只是用了均光板后不太明显,但如果LED的电流变小,会造成光衰明显而 ...

我测试下看看电流多少 .正常需要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B:
偏光板的问题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光板的问题可能是

那怎么修 .这个找不到配件呀

网友:
应该是灯条问题,因为灯条亮度不够,我修了两台换了灯条就OK了,灯条用时间太长了有点老化。

网友:
应该是灯条问题

网友:
拆过的机子还要注意导光板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反光板的问题灯条一侧透光不好了,试试把反光板掉个个或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