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背光开启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03-01):
如上图,U8330是两个或门,3脚和7脚要输出高电平才能升压显示,现在情况是U8330位置严重进水腐蚀,同时手头也没有这个小芯片,
请问是否可以直接短接R8330和R8331两个拉3脚和7脚的输出,实测6脚有3.3V,1脚没有电压(3脚没输出前,1脚是不是没有电压输出?)
另外,机器外接显示正常

补充:已短接测试,无效果,更换U8330后正常显示,大神帮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自己试下啦,大不了换板子

网友A:
短接可以的,不管用就是别的问题

网友:
去掉ic,短接R8330和R8331

网友:
今天U8300到货了,我短接测试了,不行,还是原现象,外接有显示,屏幕不亮,装U8300后一切ok,亮机,大神帮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可以的,不管用就是别的问题

今天U8300到货了,我短接测试了,不行,还是原现象,外接有显示,屏幕不亮,装U8300后一切ok,亮机,大神帮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还有别的地方也需要短接才行

网友B:
别的地方也需要短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地方也需要短接才行

还需短接哪里?

网友C:
3脚没输出前,1脚是不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3脚没输出前,1脚是不是没有电压输出?

经测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