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升压芯片焊接可真不好焊

楼主(2021-03-01):
苹果A1466暗屏,拆机,测量背光升压仅8.5V,上论坛,找图纸,下点位,找到升压IC,拆下来才晓得有多精致(2cm见方25个点),第一次更换了一个,冒得用,再次更换一个全新,认认真真对好位,60倍放大镜看好再看好,以四个方向分别侧着看都能看到露亮点为准,焊枪调微风,任何时候不要用镊子动它,不要像BGA那样用镊子微动可回位去找感觉,看最近的小件用镊子可动即可移开风枪。亮机后才知道果然焊好了。

网友A:
非常简单你是换的少

网友:
如果你修过手机后 换这个小芯片就感觉很容易了!!多练习吧!

网友:
多焊接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还是好换的,拆机的不用植球都能焊好

网友:
视力不行啊

网友:
看呢这头像怎么漂亮,不曾想是个修机#嗯抠脚大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你是换的少

确实是第一次,但有成就感,收个多少合适?反正这么难搞,我收了400,不知对一个APPLE来说是不是还可以高一点(装个双系统都要300)

网友:
说不定楼主换的第一个芯片本来就是坏的咧  其实焊这个芯片难度也不是很大,吹它就好了

网友:
那天我吹个1466的EC,好久都没反应

网友:
弄好就不错的

网友:
这个用拆机的。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焊得很,就是球不好值,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不好换,我一般在料板上取,免植球

网友:
对于会修手机主板的人来说,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第一次,但有成就感,收个多少合适?反正这么难搞,我收了400,不知对一个APPLE来说是不是还可以高一点(装个双系统都要300)

双系统300。  不错。  这个其实苹果手机很常见的,跟usb控制芯片大小差不多。苹果手机还有你这个还小的四脚芯片。 电阻也是小的可怜。 用显微镜就很方便推动复位了

网友:
主要是对位不好对

网友:
万事开头难,下次就轻车熟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第一次,但有成就感,收个多少合适?反正这么难搞,我收了400,不知对一个APPLE来说是不是还可以高 ...

我装才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