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刚买的山寨平板因为刷twrp变砖

楼主(2021-03-01):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刚买的山寨平板,8g运存+64g存储,处理器是MT6592,因为好奇心驱使想刷系统,结果刷错了twrp,导致:
1,开机停留在LOGO界面,然后黑屏几秒钟,又出现开机LOGO,这样子反复循环。

2,按电源键+音量加只能够进入select boot mode这个模式,而且这个时候只有按音量加作为这个模式下的选择键有反应,但是按音量减作为确定键却没有任何反应,换过一个新的排线开关也是如此!

3,想用sp flash tool刷机,但是插上电脑没反应,即使把电池的正极用电烙铁焊下来再插上电脑都无法识别,MTK的驱动已经安装!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救砖?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侧面看待就好比你换个角度喝水一样

长安长 -5 -5 下次回复能走点心吗?我都没见过你有别的回复,一句话走天下啊?!

网友A:
找卖家要原厂固件继续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要原厂固件继续刷

找过了,卖家设置机器人回复,估计应该是卖出去以后就不认账了!

网友:
再买一个,备份全字库写入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确认键不是开机键吗?

网友:
刚买的联系卖家免费给你搞了

网友:
这个你得有固件,没有的话就没得搞了。这种一般都是按音量-连电脑刷,有一些是按音量+,还不行就+-一起按,反正就是按这几键。

网友:
对了,这种操作都是在没装电池得情况下,如果装了电池就要按开机键一下。

网友:
某宝卖固件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