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本华硕K42J清灰后不亮机风扇狂转是何原因?

楼主(2021-03-01):
最近小弟自学笔记本维修,碰巧手里一台老本华硕K42j 需要清灰,非常小心地清完灰后(前段时间也给多台本本清过灰,绝对小心),那知不能亮机,故障如下:未装上电池,用可调电源测试,待机0.01A正常,按电源键后,电流上到1.36A,电源指示灯也亮,但屏不亮,七八秒钟之后,风扇开始狂转,电流一直保持1.47A,屏仍无反应,请问大概可能什么故障?是否要先刷BIOS?

网友:
这本主板有暗病。只能这么说。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侧面看待就好比你换个角度喝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侧面看待就好比你换个角度喝水一样

老大,你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处理一下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