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同德GTX1060 3GB的PEX_PLLVDD

楼主(2021-03-01):
菜鸟新人第一次发帖,朋友的GTX1060 3G,进系统不认卡,插集显直接显示,应该是不认GPU了,拆了散热器测各组电压都正常,只发现PEX_VDD无电压,正常应该是1V 芯片是UP1728Q,找到UP1728P的引脚定义看到10脚是EN脚有1.8V正常,判断IC挂了,马云家买了两个UP1728P(1728Q是7元,1728P才4元,引脚定义一样的,后来证明是可以代换的,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快递到了换上后,上机1V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认卡,这就头大了,各路电压都正常,那只能看看复位时钟什么的,发现都正常进了GPU,晶振用万用表测两脚都有0.8几V,没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起振,找个废卡把晶振和电容一起换了,还是老问题不认卡,期间也刷过BIOS也没搞定,想想主板爽快的跳过PCIE显卡检测直接集显显示,应该也不是显卡BIOS的问题,各种翻贴看大佬们的贴,看到这位大佬的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1376-1-1.html,有点恍然大悟,原来1V还有个PEX_PLL,平时没注意只因大多数卡都是合并成一组了,然后看到卡的背面刚好在1V正背面处发现几个电容和一个DFN小6脚封装的NMOS

测量了一下MOS的D极经过3个5R1的电阻接到了1V那里,G极经过二极管和一个2K电阻接到了12V那里,一般这种接法的功率Nmos应该是把D极产生的电压打开导通给S极的负载用,现在测量S极发现是对地0欧姆,这下傻了,这个电路如果设计的是S极接地,好像完全没有意义,所有个人猜测这个S极就是给的PEX-PLL用的,但是没有图纸,也没有大电流低压电源去烧鸡,只能看看有没有大佬有这张卡测量一下SQ39的S极是不是真的接地了,如果不是的话S极接到哪个电容能测试一下的话感激不尽,谢谢各位大佬

补充内容 (2021-3-18 23:37):
破案了,是真的接地,但是既然电压都正常,为何不认卡?

网友:
SQ39有拆下来过,S极依然对地短路,而且开机的时候NMOS打开会把D极拉低,5R1一边1V,另一边0V,UP1728P发热

网友:
有大佬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修了好几天了吧,为努力的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好几天了吧,为努力的人赞一个

谢谢大佬,也就是业余手痒折腾

网友:
换个gpu有惊喜

网友:
基本废了

网友B:
断开输出,PLL就不会短了。然后恭喜核心挂了。PLL直接进核心,不用想了百分百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输出,PLL就不会短了。然后恭喜核心挂了。PLL直接进核心,不用想了百分百核心挂了

净说大实话,就不能安慰一下说是挂在PLL的电容短路之类的么

网友C:
我的显卡750也是,给显存供电的MDU1516  D极12V  S极电压只有零,我也想断开后面电感看看是不是还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显卡750也是,给显存供电的MDU1516  D极12V  S极电压只有零,我也想断开后面电感看看是不是还短路

我有一片760也是显存短路,换了8颗后开机还有花屏故障,跑测试软件pass.估计是核心坏了

网友:
有这张卡的大佬有帮忙看看的吗?

网友:
维修显卡小白一枚需要老哥们的支持

网友D:
供电正常,集显进系统都不认核心,基本核心挂了。可以换几个主板试试能不能认到核心。发现有的主板兼容性有问题,换几个板子都认不到基本核心废了。核心供电正常pcie进核心都是直接进的不认卡大多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正常,集显进系统都不认核心,基本核心挂了。可以换几个主板试试能不能认到核心。发现有的主板兼容性有 ...

那就蛋疼了,有时间拿去BGA试试,不行就是没用了

网友:
破案了,是真的接地,但是这个设计有什么用呢?看不懂,有大佬解说一下吗?
还有电压全部正常但是不认卡该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