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短路维修带图

楼主(2021-03-01):
iphone8短路后拆机,发现未修过,风枪温度370度风速100拆铁框,测量基带供电短路。
继续检测发现主供电短路,先从主供电入手,发现主供电傍边一个电容发黑,保护好周边芯片,换小风头370度拆下后仍然短路
1v烧机发现基带供电一个电容发烫拆掉以后测量阻值,不再短路,问题排除!故障修复!

网友:
厉害!烧机大法践行成功

网友:
您好,这是6-6sp,不是8代

网友:
这是6s或者6sp

网友:
这是6-6sp,不是8代

寻霸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你家苹果8主板长这样?

第一次见

网友:
华强北科学家制造8代主板

网友:
烧机大法用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6SP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