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二极管的代换问题

楼主(2021-03-01):
ATX电源的整流二极管损坏,原型号是RL257S,但在某宝只能找到RL257,请问能否代换呢?我看它们的规格表(DATASHEET)上各项数值大致相同,但有少许差异。

网友:
可以代换,坏电源里找个。

网友:
我一般都用RU4代换

网友:
主要看看功率和电流 耐压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