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470d,外围电压不出

楼主(2021-03-01):
这里电压没有出,核心电压,显存电压都有,这个位置的电压由哪里开启的,大佬指点一下
左上角Apw8722a八脚芯片有问题,提换了个apw8722,现在核心显存都有了,那个外围供电没有出,电容阻值50多
芯片

网友:
50解愁。。。。可否啊

网友:
这个是显存控制器吧,电感对地二极管档阻值是否正常?八角芯片的供电、en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