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280x无核心供电,求助

楼主(2021-03-01):
讯景r9 280x无核心供电。测量5v正常,核心辅助供电0.94v正常,测量供电芯片3567b供电3.3v正常,测量1.8v供电正常。3567b芯片1.8V正常,EN脚3.24v,其他供电全无。按照时序,应该是先出核心供电,再出显存和其他供电的。现在这个3567b有en电压却没有开启工作,已经换了个全新的3567b,还是一样不工作,想请教各位大神这个3567b正常开启有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
全新也不代表一定就是好的 另外en脚虽有开启电压 其他条件是否满足 像供电 频率设定电阻 boot脚电压等

网友:
找到了张3567b电路图。经过测量pwok脚有1.3v,en3.2v,供电3.3v,V18A脚1.8v,pww脚都无输出。不知道该怎么着手了。

网友A:
我可以帮你测一下周边原件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测一下周边原件的阻值

兄弟,可以帮我测下3567b第16脚链接的那个电阻阻值吗?原来那个电阻掉件,我是用的1k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以帮我测下3567b第16脚链接的那个电阻阻值吗?原来那个电阻掉件,我是用的1k的

你qq多少我加你 视频帮你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qq多少我加你 视频帮你测

是不是我照的这几个,你要测哪个标出来

网友:
兄弟,是3567b左下角,你拍的那一面,第一脚空的,就是第二脚连的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的,可以帮测量下这个电阻或者电容两端电压吗?多谢兄弟了

网友B:
就是你拍的竖着的元件,左边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拍的竖着的元件,左边第一个

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拍的竖着的元件,左边第一个

你qq多少,q3qq里说方便

网友:
兄弟是的。另外帮我测量下你的黑色表笔那端与地线是否是通的。由于换3567b时候吹掉了这个电阻,麻烦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多年没用q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多年没用qq了

二极管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多年没用qq了

电阻右边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好多年没用qq了

vx也行

网友B:
再次感谢。兄弟的热情帮助。现在有信心修下去了:daxiao:

网友:
以后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谢。兄弟的热情帮助。现在有信心修下去了:daxiao:

我没有pcie 那个延长线帮你测不了电压

网友:
没事,这个电阻应该是接着1.8v供电的

网友:
没有这个显卡的图纸,只好借鉴rx470里面3567b图纸,但是上电时序刚好相反。还是要搞董3567b正常的工作原理,兄弟能力有限,希望各位大神一起探讨。

网友:
坐等你们哥俩修好

网友:
同样坐等你们哥俩修好分享经验

网友:
去吧现存强制开启 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你看清楚卡元件位置 老感觉你这个1.8位置不对路

网友:
是的。这个是3567b芯片的1.8v。主板1.8V在板的背面,电压正常的。显存8510驱动芯片PWM是由3567b发出的,没办法强制开启的

网友:
还没修好呢啊!

网友B:
还没呢!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有时间就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呢!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有时间就搞下

还要测啥赶紧说

网友B:
由于显卡背面有些地方腐蚀了,有可能掉件。麻烦兄弟有时间帮忙拍两张背面清晰图片,兄弟人不错。

网友B:
兄弟再次谢过:aiqian:

网友:
这显卡 修的,,,测下1.8V有没,,,,这个是是在主供电之前的

网友:
1.8v正常的,en也开启。290显卡上面3567b,上面有个八脚芯片基准电压比较器,可以查基准电压。这个280x的3567b,没有查到有基准电压芯片。复位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再次谢过:aiqian:

够用了吗?

网友:
非常感谢兄弟的热情帮助,已经够了。

网友:
论坛好心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很有代表性的学习技术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显卡背面有些地方腐蚀了,有可能掉件。麻烦兄弟有时间帮忙拍两张背面清晰图片,兄弟人不错。

还不给人家发个红包,买包烟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先出外围供电,最后才出核心呢?辅助供电出了以后,出显存供电,最后出核心。

网友:
我认为,你说的这个上电时序实用与290以上的显卡的,290以下的显卡是先出核心,再出显存的

网友:
这种卡用的复合mos还是普通的?复合mos需要额外供电的,一般>5v

网友(2021-06-04):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找到看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