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Pro5 surface A1796不认硬盘修复,M1007506-015不认键盘键盘不能用一并修复

楼主(2021-03-01):
同学们,分不够用了,路过的朋友顺道加分呀
同行拿过来的机子,说认不到硬盘,叫帮看一下。试了一下,开机自动进BIOS。进了几个版本的PE都是不认硬盘,确定有问题。
微软的机子第一难还是拆屏。个人拆屏也没啥特殊手法,风枪开250300度最大风,快速来回走动(不能定定吹一处地方),感觉温度差不多了,薄片慢慢深入一点点的切下来,至于要切多深,给大家伙看一下屏拆下来的样子就知道了。薄片走不动了风枪就再来回吹吹,再继续走,断断续续的直到把屏干下来。注意屏左下角的触摸排线即可。屏的切入点一般从两边有缺口的喇叭那里比较好深入。Pro4  Pro5一样。
论坛也看到有朋友说风枪加热一下屏幕薄片深入后可以沿着薄片滴一些白电油或者酒精之类的溶剂渗进屏的缝里,慢慢滴慢慢划,胶失效后也能安全的把屏拆下来。个人平时还是习惯用风枪吹。
个人用于拆屏的工具:
屏拆下来后的样子:
实际双面胶的宽度看图可以看得出来,并且左右两边切到双面胶后还有挺大空间,切深一点也无妨。上下边的胶就基本抵着屏幕了,过深就不行。下边胶的图没拍出来,切跟左右两边双面胶有效的宽度就行,不能再深了。

板号:
拆下来发现机子有修过的痕迹,硬盘边明显有一点焊油。风枪吹一下,很轻松就取了下来。这个硬盘竟然是用双面胶贴上去的,并且主板还有掉点。

难道上家是因为拆掉点就直接放弃治疗了?
上家拆的屏那么好,都到这了竟然就放弃了?
处理好焊盘,显微镜底下仔细观察,发现掉的几个点里面只有一个是有用点,别的都是空点。
有用点显微镜下很快就补好了,完了想把硬盘植好球焊回去看看,说不定重植一下就好了呢。

但眼下没有硬盘的钢网,网上想买钢网看也不便宜,决定手工植球。
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般都是交给老板做的,咱还得修别的板子不是。

也不知道老板摆了多久把球给植好了,我风枪一陈狂吹把硬盘焊了回去(硬盘拆之前可以用小刀轻轻在旁边划两条线,不然焊回硬盘的时候不好对位,或者拆之前拍个照)。

接屏开机发现不自动进BIOS了。
等了很久,竟然是开机卡logo
试了几次都是开机卡logo,硬盘问题吧
再把硬盘卸下,开机不卡logo自动进BIOS了,很明显,就是硬盘的问题。
到第二天硬盘到货后换上,开机不卡logo了,进PE也能看到硬盘了,大喜!(要用新一点的PE才能看到硬盘,老的PE看不到硬盘!)
硬盘焊好后的样子

关于微软硬盘的更换,论坛已有一篇帖子提到,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6602-1-1.html
然后就是装系统了。装完一切正常,也就直接装机把屏粘回去了。装完起来也一切正常。充电,触摸,键盘鼠标都正常。
故事到这里明显还没结束
第二天早上,老板拿出来试机,键盘咋不能用了?
各种插拔,各种擦擦擦,键盘始终是不行,也是醉了,昨天明明好好的
老通病又来了吧!
无奈又把屏拆下,继续修主板。
论坛想找surface A1796键盘不能用的通病,或者微软Pro5键盘不能用通病之类的。只看见论坛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通病,但我并没找到把具体芯片标出来的。难道我搜的关键词不对?翻了好几页没看到,也就懒得再翻坛子。
自己观摩主板看看吧,想来应该跟Pro3 Pro4的键盘不能用通病一样的:6脚芯片,上面标着170或者172之类的,像这种:
但在Pro5的主板上并没有找到标着170  172之类的芯片。倒是发现Pro5的主板上有4个芯片跟它长得很像,上面貌似都标着BK 70G
最终排查确认是这个芯片(通过测右边那两个芯片,发现是5V5V  3V3V  但这里这个只有一端有5V,另一端为0V,明显不正常)
试过了不装芯片,把供电直连过去,发现键盘可以用了,但是每次休眠或者关机后键盘就又用不了了,必须重新插拔一下键盘才能用!
最终是在Pro4的主板上拆了个芯片过来换上,再测两端都已有5V电压,测试键盘已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点评):
发帖子真的很不容易,大仙不仅继续好理论好,还很乐于奉献!论坛有你更精彩。维修流程畅通无阻,尽显大师风范!小生佩服

网友:
下次遇到键盘用不起可以试试。

网友:
愿意分享的人,永远快乐:kaixin:

网友A:
微软 surface  我修过十几台,每次都是换屏幕,没修过别的问题,,,,,这个屏幕特脆弱,,像钢化玻璃一样,一不小心就碎了一点,,,,还有拆的时候,很容易划到那个触摸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 surface  我修过十几台,每次都是换屏幕,没修过别的问题,,,,,这个屏幕特脆弱,,像钢化玻璃一样 ...

知道触摸排线在哪就不怕了

网友B:
老马技术没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马技术没的说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网友C:
想问问你那薄片是什么材质,

网友:
这机子拆屏得注意触摸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你那薄片是什么材质,

塑料  手机贴膜剩下的东西 剪刀剪一下,手机的同行都知道

网友:
不错,楼主厉害呀,第一次干就干好了了!!

网友D:
这玩意图纸 点位 料板都有 就是一拆就碎 3到7都试过
拆屏难道太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图纸 点位 料板都有 就是一拆就碎 3到7都试过
拆屏难道太高了

这东西有图纸吗?  貌似只有新制造的点位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有图纸吗?  貌似只有新制造的点位图吧

                                                                             有的

网友:
可以的,讲的很详细

网友:
图纸是私人在收藏的吗?还是论坛里就有呀

网友:
不错的贴子,非常有用,还没有搞过SURFACE

网友F:
看你维修跟看美国大片一样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维修跟看美国大片一样精彩

真的吗 赶紧加分呀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这种还没有修到过,小地方,这样的机器少

网友:
卧槽!  昨天也接了一台pro5  开机触摸正常 !息屏之后再开触摸就用不了!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G(2021-04-05):
有备份这个机子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备份这个机子的BIOS吗

没有呢 修得心力交瘁  只想快点装机下一个

网友(2021-05-31):
这。。。。。。 都摔掉点了

网友:
理论扎实 老铁

网友H(2021-07-30):
楼主属实牛逼!我想问下 pro4主板上的6脚芯片跟pro5上的6脚芯片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属实牛逼!我想问下 pro4主板上的6脚芯片跟pro5上的6脚芯片通用吗?

通用的

网友I(2021-10-27):
引用 网友A:
微软 surface  我修过十几台,每次都是换屏幕,没修过别的问题,,,,,这个屏幕特脆弱,,像钢化玻璃一样,一不小心就碎了一点,,,,还有拆的时候,很容易划到那个触摸排线,,,,,

pro3和surface3难拆,其它型号闭着眼睛都能拆下来,不是我吹

网友(2022-06-18):
引用 网友I:
pro3和surface3难拆,其它型号闭着眼睛都能拆下来,不是我吹

慢慢拆,应该可以

网友:
明天试试我修的那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