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换过曲屏的灯条?

楼主(2021-03-01):
出来讲讲呗,我遇到过的都放弃维修了,感觉不好拆,有换过的配图最好,谢谢各位啦

网友:
不是不好拆,是好拆不好装,特别是硬把平面玻璃扳弯成曲面屏的

网友:
没有修过,风险太高了。

网友:
年前有款机型让我修,结果报价500 55寸的结果顾客不修了,如果哪天遇到我修复了我一定呈上

网友(2021-05-27):
曲面屏不好弄哦!!!!!!!!!!!!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
收到好几个碎屏的。可以练习一下。27的是20块钱。

网友:
我拆过 风险较高 还是个32的更大的必须借助专业一起

网友:
曲屏不好搞哦 成本高,报价,一般客户听到转头呵呵

网友:
知道了,看来还是不能买曲面显示器

网友(2021-07-07):
要有工具。贴合屏的弧度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