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7000 2019 1050 开机快的BIOS

楼主(2021-03-01):
拯救者更换了芯片,刷了论坛里的LENOVO LEGION Y7000P 2019 联想bios下载 开机巨慢
求开机快的BIOS 可有偿

网友A:
可以用原机备份的bios合成ME ..

网友A:
CPU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具体什么型号?

i5 9300h   GTX1050的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原机备份的bios合成ME ..

你说的这种能在Windows下刷吗

网友:
用你原机BIOS,查看ME版本,下载纯净me,覆盖原ME,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i5 9300h   GTX1050的那款

试试:编程器刷, 看看机器序列号

网友:
自己合成ME就可以了(未配置的ME),全网一大把教程。这样可以保留原有的SN,还能激活系统

不要直接刷其它的

网友:
收下,备用谢谢

网友:
利用原机的合成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