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R 板号K55DE REV2.0 故障是CPU供电电路中的下管烧坏维修

楼主(2021-03-01):
客户电脑拿来时,上电触发电流到0.3A然后瞬间掉电,反复测量发现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有出来,后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显卡供电有出来过,持续时间和内存供电差不多,但CPU供电虽然也曾经出来过,但持续时间非常短,电感的前端波形只瞬间到5V左右就掉下来,都没达到19V。本想检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但无意中发现下管旁边的主板有点鼓包,怀疑是下管烧坏时高温导致的,然后测量下管发现下管的GS之间阻值只有2,说明下管烧坏了,更换后触发电流到1.2A,但电流无跳变,考虑到先前有短路故障,一般短路故障容易引起BIOS程序损坏,于是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去后亮机。

网友:
短路故障引起BIOS数据损坏,这个有时还真是会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