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3421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21-03-01):
戴尔14-3421开机不显维修

  主板板号为12204-1,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有时偏大、有时正常,能够触发,但没有屏幕显示。因为这块主板的显卡已经被焊接过了,所以有点怀疑显卡没有焊接好导致有微短。然后把显卡拆下来了,拆下来后上电测试,待机电流还是偏大,但是能够触发,触发后屏幕点亮了,真的很奇怪!显卡都摘下来了还能够显示,应该是CPU里的核显在工作,只是要想把独显该核显需要刷写集显BIOS程序,但并没有刷写集显BIOS就能亮屏。
  然后又测试了几次,结果又不能开机了。插电待机电流偏大,然后测量主板上的各路电压,发现没有按开机键,S3S0电压就已经出来了,但是S0电压没有全部出来,测量发现内存的供电1D5V_S3正常,1D8V_S0正常,3D3V_S05V_S0都正常,接着测量发现0D75V_S0没出来,而0D75V_S0要发出的话,需要1D05V_VTT_PWRGD作为开启信号,而1D05V_VTT_PWRGD需要PU4501芯片正常产生VCCP_CPU后才会发出,测量发现PU4501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但芯片却不产生供电,说明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很大,更换芯片后修好了。

网友:
老司机,逻辑判断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