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面的显存供电芯片CHL8510

楼主(2021-03-01):
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哪个是开启脚。看不懂。麻烦知道的朋友说明下。

网友A:
这个是驱动芯片,不是PWM芯片,需要PWM芯片提供驱动信号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驱动芯片,不是PWM芯片,需要PWM芯片提供驱动信号才能工作

谢谢。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