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一次烧一次cpu供些mos管上管

楼主(2021-03-01):
日了狗了,求分析。图纸已经上传了,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分析,CPU主控IC更换,不出波形,vcc3阻值76感觉不正常,但这一路供电是直接从ATX出来,送到很多地方去,包括南桥,难排查问题所在,请大神分析,现在不烧管了,但MOS管没收到输出波形。有什么疑问请提出来,或者大神加微信视频直播排查。

GA-H77-DS3H-R1.0 (2).pdf

网友:
猜测是有短路,因为没有其他数据,具体不明白

网友:
最好有示波器,看下波形。如果芯片没问题,管子没问题,记得检查那个0欧电阻。

网友:
寥寥数语,无法做出精确判断,之是烧这一相?还是就只有一相供电?

网友:
外围元件有问题,没有排查完就轻易上管,不烧才怪呢

网友:
上下管换掉 有驱动芯片一起换了  没有驱动芯片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这又什么好分析的 2.2。8.2 驱动 pwm 换了 就好啦

网友:
检查直举电容

网友:
上管导通时间太长,就会烧,导通时间受电源管理芯片PWM控制,一路PWM控制对应一路供电,顺着电源管理芯片PWM输出脚去查,我的是这个样子的,你的管理芯片型号呢

网友A:
等待楼主回来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楼主回来更新

没办法更,现在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出波形,PG信号也OK,供电也OK,还需要慢慢查了。

网友B:
先更换DU2和上管。测PWM3有没有输出。上管击穿有很大概率烧CPU的,CPU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你测到的PG是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更换DU2和上管。测PWM3有没有输出。上管击穿有很大概率烧CPU的,CPU也要检查一下。

cpu当场挂,主控有输入无输出,更换也一样,条件也查了

网友:
装假负载或者不装CPU能上电吗?也会瞬间烧管?查一下反馈部分的电阻及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