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420,主板板号为 KRUG 14''UMA REV:A02掉电维修

楼主(2021-03-01):
戴尔E5420,主板板号为 KRUG 14''UMA REVA02掉电维修

   戴尔E5420,主板板号为 KRUG 14''UMA REVA02  ,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后电流到280mA左右,几秒后掉电,测量主板上所有的电感,发现除了CPU以及核显供电没出来外,其他的电压都正常产生。CPU供电芯片是MAX17411 ,因找不到这个图纸,只能找参考图维修,MAX17411芯片的47脚是开启信号EN,测量发现EN是有3.3V电压的,但是供电芯片没有发出上下管驱动信号,查找网上有一个帖子也是说开机电流到280mA,最终问题是148脚连接到主供电的线路有断线,飞线接起来就好了。这块主板的148脚到主供电的线路是正常的,但还是不出CPU供电,然后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212223脚的SVID信号,这三个信号都没有电压,是不正常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即使没有发出SVID信号的波形,SVID也应该是有1.05V电压的,这里是不正常的,检查主板发现SVID的线路有烧焦的痕迹,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线路不通,把线路飞线接好后,SVID的电压正常了,上电测试电流达到0.7A,但还是会掉电,SVID还有一根线烧焦了,也飞线接起来,上电测试电流有时到0.7A掉电,多次触发有一两次到1A并且有上下跳变,然后更换了CPU也是一样的,后把CPU风扇和COMS电池装上去测试,每次触发电流都能到1A以上且有跳变,插屏幕亮机。

网友:
i不装CPU风扇不报警吗?
这种不装电池和风扇引起的故障现象还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