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齿轮笔记本电脑,板号6-71-W3S50-D02A 待机电路偏大

楼主(2021-03-01):
齿轮笔记本电脑,板号为6-71-W3S50-D02A 蓝天工厂代工的主板,主板上电,待机电流为120mA,待机电流偏大,判断主板有短路故障。

    断电后,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主板上各大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待机3V电压对地阻值为10,对地阻值不正常,正常情况下待机3V对地阻值应该为200左右。这种情况可能是3V待机电路损坏,也可能是后级负载短路。用烧机法找到故障点,电流表的电压调到3V,电流限制在1A,从待机3V电感处接一个红色线,把电流表的正极电压加在红色线上面,把电流表的负极接到主板的地线上,烧机时用收触摸主板上的芯片,发现南桥芯片发烫严重。然后断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南桥附近的电容,发现很多电容的阻值都不正常,判断应该就是南桥烧了。然后把南桥拆下来了,再次测量待机3V电压的对地阻值,发现对地阻值恢复正常,说明就是南桥烧了引起3V短路的。从网上订购了一个南桥回来,换上南桥后,上电测试电脑可以开机了,只是电脑开机比较慢,开机慢的问题是因为更换了南桥之后,需要更换原厂ME程序,于是把主板上储存ME程序的芯片取下来,放到编程器上刷写了原厂的ME程序后,再把芯片焊接到主板上,再次上电测试,电脑开机正常。

6-71-W3S50- D02A原厂BIOS.7z

网友(点评):
这种可以分享下你测试好的程序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