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故障为:待机时只有线性3、5V,脉宽3、5V没出来

楼主(2021-03-01):
修联想Y470,故障为:待机时只有线性35V,脉宽35V没出来。

    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的主供电、线性电压、基准电压都正常,但脉宽35V的开启信号没发出,不确定是否在待机时需要脉宽35V,查了EC的待机条件,发现EC待机电压不是线性3V提供,而是脉宽3V提供,所以待机时一定要发出脉宽35V,查找开启信号的来源,发现35V开启信号ENTRIP1ENTRIP2受控于下面这个电路:

通过查看充放电芯片的原理图,得知ACPRN信号是低电压。最后发现是PR417电阻损坏导致的。

网友:
我也好像也碰到过一次

网友:
ENTRIP1、ENTRIP2接地开启3v,5v.还是通过电阻接地开启3,5v?

网友:
可以示波器打一下  看看是不是滤波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