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请教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1-03-01):
老哥们请教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作用?怎么代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图纸就好办了,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TR是热敏电阻,这部分应该是测温控制的。

网友C:
至少说明一下是什么控制板呀。

网友:
是不是复合管呀

网友D:
小六脚芯片,代换头疼

网友E:
下次电路板多拍几张。易分析。

网友F:
应该是复合管,两个三极管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六脚芯片,代换头疼

是真的太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好办了,查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图纸啊 血压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是热敏电阻,这部分应该是测温控制的。

有道理  忽略下面的标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电路板多拍几张。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说明一下是什么控制板呀。

血压计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复合管,两个三极管那种

电池漏液了 正好腐蚀这里了  应该是坏了 测量的不准 不确定

网友:
可能是一个电阻吧

网友:
哥们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芯片 MUN5313DW1

网友:
T字应该是三极管,TZT13ZW,拆出来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