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板号DAV02AMB8F1 REV:F 保护隔离MOS管烧毁

楼主(2021-03-01):
戴尔N4110 板号DAV02AMB8F1 REV:F  保护隔离MOS管烧毁

戴尔N4110 板号DAV02AMB8F1 REVF  保护隔离MOS管烧毁,测量发现主供电对地阻值为10左右,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没发现明显短路,后用烧机法找到CPU供电电路中的电容发烫,更换后再次上电,电容又短路了,然后再次更换上电,电容还是短路,也就是说只要上电,电容立马被烧短路,通电测量发现CPU供电电感上有19V电压,原来是上管短路了,更换上管,同时把短路的电容更换后,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偏低,然后更换了CPU供电芯片,阻值恢复正常,再次上电触发电流到1.1A无跳变,后刷了一下BIOS,但电流好像没什么用,触发电流还是一样的,然后把更换了一个内存还是不行,又把原来的内存换回去,再次触发后电流发生变化了,接上屏幕测试亮机了。

网友:
幸运,cpu没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