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不充电维修一例,及不充电维修常测脚位,元件分享

楼主(2021-03-01):
Y550笔记本,插电不开机有黄灯一闪一闪的,黄灯给人的感觉是在充电,板号:LA-4601p
查到上图,知道亮黄灯代表电压低,换了个新电池,亮的白色的灯,但是没有充电电流,本来想的换个电池好了,结果没想到还得拆主板
拆吧,拆完键盘,就看到充电管位置的塑料有鼓包,拆下一看充电管烧了,拆了,换掉,以为好了,还是不充电,测一下电压如下图:

马上打值pq303的4脚,无穷大,原来到pu301 26脚虚焊了,这还不简单,加油,吹吹吹,哈哈,不虚了,再插电还是一样4脚没有动作,然道没充电,不对啊,插新电池的时候明明是有充电信号的,只是没电流,应该是正确识别到电池了,找了料板,有BQ24751,这个充电芯片用的不是很多,拆了换上,插电后充电电流出来了,维修结束!
下面把我还测的一些脚位分享出来,给新手们修不充电的时候参考。

以上是我常检测的地方,请大神们多多补充!

网友A:
多读一些这样维修实例对维修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读一些这样维修实例对维修很有用。

也不帮我加加分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这个也算是运气好  不充电很不好修

网友C:
一般都是ic烧,,,,,,,

网友D:
谢谢把好的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E:
看来  还是芯片的问题,虚焊  估计是发烫  抬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ic烧,,,,,,,

烧ic的就好搞了,要是其他的故障就难排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这个也算是运气好  不充电很不好修

涉及到信号问题的,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  还是芯片的问题,虚焊  估计是发烫  抬起来的

很有可能!

网友:
就是看这种分析帖 才有意思

网友:
看这种分析帖 才有意思

网友F:
换芯片能好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芯片能好 不错

换芯片好算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
涉及到信号问题的,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加分,你的加分是我发帖的动力源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

大佬,谦虚了!

网友I:
一般就是 冲电芯片  MOS   EC   电池 管理总线  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就是 冲电芯片  MOS   EC   电池 管理总线  这些

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把好的经验分享出来

大家都奉献一点经验,别人碰到的时候就少走一些弯路,多一点时间

网友:
谢谢把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J:
充放电管和充电芯片一起坏了

网友:
充放电是笔记本常出现的问题

网友:
老机器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充放电管和充电芯片一起坏了

估计是芯片虚焊,导致充电管也坏了。

网友K:
电池不充电有的特别很搞,主要修的话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池不充电有的特别很搞,主要修的话有风险

修会亮的风险更大一些,不亮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