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smax不触摸不用分层办法

楼主(2021-03-02):
故障:XSMAX摔后不触摸

更换屏幕后也不触摸,按住主板显示座螺丝柱旁边可以触摸

对触摸座进行测量发现有18脚无阻值

解决办法

网友:
好经验 不分层省事很多

网友:
这样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
过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这种只适合虚焊,断线的还是需要飞线

网友A: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我碰到多个都是飞线才根除的

网友:
估计得返修

网友B:
统一回复,去年开始就用这个办法,还没返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统一回复,去年开始就用这个办法,还没返修过

这个问题你修过多少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你修过多少台了?

最少20台,方法你可以采用,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请继续发帖,不要跟我杠。我只是分享一下我个人方法罢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丰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我碰到多个都是飞线才根除的

可以的,我也碰见一台xs max 不触摸,我是测量了后,分层看看,有没有掉点,没有掉点。加点焊油,原样贴回去,不重新植锡。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我也碰见一台xs max 不触摸,我是测量了后,分层看看,有没有掉点,没有掉点。加点焊油,原样贴 ...

原厂焊才能这样吧,如果是被人植过的锡不重值一般会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