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帮看一眼,是屏的事还是逻辑板的事

楼主(2021-03-02):
哪位大师帮看一眼,是屏的事还是逻辑板的事 接修一台显示器这样了,时好时坏,感觉是屏的是,哪位大师帮看一眼,真是屏的事就不折腾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可以买一套回来试一下

网友:
周边都虚化了,明显是屏的问题,有能力就飞线解决

网友:
屏。看一眼,是屏的事

网友:
屏坏了,这已经废了。。

网友:
屏和逻辑板都会

网友:
感觉屏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还是建议先检测下逻辑板,逻辑板电压变化没有异常的话,那就屏over了。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

网友:
最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不用想  肯定是屏

网友:
换吧.现在显示器也不贵

网友:
报废了~~~~屏幕~~

网友:
屏坏了吧,没价值了

网友(2021-06-01):
换屏就不值得了...换显示器把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