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不认独显

楼主(2021-03-02):
1050显卡,不认独显,BIOS,核心供电,显存供电,1.8v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认独显,我搜索了这个问题还挺多,也没人说结果,我只能怀疑核心问题了,大家有碰到过吗?

网友A:
应该是通病 上次也有一台不认卡 客户出不起价 所以没有换gpu!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病 上次也有一台不认卡 客户出不起价 所以没有换gpu!退机

感谢回复,怎么确定的是GPU坏,是排除法吗?

网友B:
遇到过!都试没好 后来放弃了!

网友C:
接下来只能考虑代换法了,游戏本功耗大,散热不好肯定会坏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都试没好 后来放弃了!

我也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下来只能考虑代换法了,游戏本功耗大,散热不好肯定会坏显卡的

不换了,放弃了,太贵,还灌胶了,主要客户也觉的贵

网友:
1050坏的多,直接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