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维修案例

楼主(2021-03-02):
硕n551j主板掉电维修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开机0.8左右掉电不跑码,测量一切电压正常,多开几次出现掉电现象
断开电感不掉电 推断是q735功率不够
更换ok

网友:
怎么推断的? 公共点的隔离管?

网友:
真是简单精辟哦

网友(2022-07-01):
牛批功率不够都能推断出来

网友:
推断的依据是什么,说说

网友:
有理没根据阿  详细点才好

网友(2022-09-01):
刚才我看了一个 一样的 看了是亮一下就 掉电了。。。。排查 去除键盘 就好了(开关在键盘上,怀疑键盘进水,或者 键盘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