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XSMAX屏幕版本怎么区分

楼主(2021-03-02):
请问XSMAX屏幕版本怎么区分   在哪里看

网友:
插上电脑爱思可以看

网友A:
触摸排线上有 两行或者三行字母

网友B(2021-04-07):
引用 网友A:
触摸排线上有 两行或者三行字母

两行换两行,三行的换三行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行换两行,三行的换三行就可以了吗

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