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师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3-02):
有台xsmax不开机接电源条到80ma左右,接电脑显示不了具体型号,提示此手机的软件当前不可用,请确认是不是最新的itunes

网友:
这是爱思的界面

网友:
进来学习 留眼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搬上层

网友:
兄弟型号都没了

网友A:
Boosid电路问题也有可能是底层不对

网友:
检查识别电阻,或者cpu虚了

网友:
感觉楼主,学习了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sid电路问题也有可能是底层不对

Boosid电路是哪块,真是不清楚。按说没有硬盘也能测到型号的,所以应该和底层数据没有关系的

网友:
我测了一下CPU的外围,中层上的有几个点的阻值是无限大,是不对的,应该是CPU虚焊了,看来只能重做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sid电路是哪块,真是不清楚。按说没有硬盘也能测到型号的,所以应该和底层数据没有关系的

在原理图上搜索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