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XEM-171502-AK-DATMAAMBAC0 REV:C BIOS-OK淘宝购买

楼主(2021-03-02):
XEM-171502-AK-DATMAAMBAC0 REV:C BIOS-OK淘宝购买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XEM-171502-AK-DATMAAMBAC0 REV C BIOS.BIN

网友A:
请问你的机器是修什么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机器是修什么故障的?

BIOS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机器是修什么故障的?

应该是换蓝桥,或者是挡内存,时间长记不清了

网友A:
那刷BIOS 好的几率很大 我手里刚一台 不开机 触发0.045 不跑码无短路  这个机器要必须要用原装电源吗 我用HP 转接头 插直流表 就是待机0.010 按一下开关 电流0.045 待机也出来就是不开机

网友B(2021-04-01):
引用 网友A:
那刷BIOS 好的几率很大 我手里刚一台 不开机 触发0.045 不跑码无短路  这个机器要必须要用原装电源吗 我用HP 转接头 插直流表 就是待机0.010 按一下开关 电流0.045 待机也出来就是不开机

是的,惠普电脑比较挑,像我们一般用惠普的机上电电源头有好几种,或者你直接找个电源头接公共点上试试正常不,接在第2个MOS后面

网友B:
0.045后面有短路,你检查下显卡供电周边电容,CPU供电后变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惠普电脑比较挑,像我们一般用惠普的机上电电源头有好几种,或者你直接找个电源头接公共点上试试正 ...

我用转接头隔离都过了的  按开关有轻微变化 按开关后出来待机3 5 V 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45后面有短路,你检查下显卡供电周边电容,CPU供电后变电容

好的 谢谢 我在量量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刷BIOS 好的几率很大 我手里刚一台 不开机 触发0.045 不跑码无短路  这个机器要必须要用原装电源吗 我 ...

要是有图纸还能深入了解一下

网友(2021-09-28):
引用 网友A:
那刷BIOS 好的几率很大 我手里刚一台 不开机 触发0.045 不跑码无短路  这个机器要必须要用原装电源吗 我用HP 转接头 插直流表 就是待机0.010 按一下开关 电流0.045 待机也出来就是不开机

遇到一样的,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11-10):
今天也有一台小米的  进水清理后,按开关有3 5v   1v,电流0.05ma,内存供电也有瞬间电压,但是没资料有一个u104  5110的芯片输出瞬间也有5v供电,不知道这是1.8v还是其他电压,也没找到应用图,维修没有进度了

网友(2022-01-17):
不亮  这个BIOS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图纸还能深入了解一下

你搞定了吗  最后

网友(2022-10-01):
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机子,不接电池的情况下,主板DC口那个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C(2023-02-01):
请教一下,我的笔记本型号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刷完这个BIOS能清除掉BIOS密码吗,原来的密码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的笔记本型号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刷完这个BIOS能清除掉BIOS密码吗,原来的密码忘记了

可以,如不行换io

网友(2023-04-28):
机器加电不开机背光灯都亮,一手机,下bios不行,可能判断失误

网友(2023-07-26):
楼主的BIOS在小米171502-BB(版号一样,I7八代)上测试,确认是好的,大家放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