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X80G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1-03-02):
     华硕FX80G不触发求助 板号DABKLGMB8D 待机电流0.01公共端正常 没有待机电压3.3 5v 应该试触发后才有?BIOS刷过了 没变化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学习一下,坐等大神

网友A:
查查线性3v5v是否正常,是否有短路,正常的话查待机条件,ec南桥待机电压,acin/acok,pwrok    pwrbtn开机信号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线性3v5v是否正常,是否有短路,正常的话查待机条件,ec南桥待机电压,acin/acok,pwrok    pwrbtn开机 ...

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论坛有点位图看看

网友:
待机电压不对 偏大了 这个机子正常待机是0.007-0.008

网友:
待机就有,,,,,,,,,

网友(2021-05-31):
ASUS 真他吗 垃圾,图纸没有 小毛病一大堆。

网友:
这个先查一下充放电芯片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