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下BIOS芯片备份,然后装上不点了。

楼主(2021-03-02):
型号Acer p449
裸板电流是0.018A
接上所有外接,电流在0.12A
再接上电池,电流在0.17A
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BIOS文件没问题,芯片换了两个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
估计吹芯片时碰到哪了?求助!这个问题要怎么分析测量。谢谢。。。
芯片

网友:
看看bios芯片旁边是不是掉小元器件了

网友:
示波器测量bios 2脚,读取的波形判断是否读bios,再做判断

网友:
这个是合硕联合 生产的主板

网友:
看下是不是 把bios周边的电阻吹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