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请教下发帖问题

楼主(2021-03-02):
如何能像图片一样,一段文字描述,下面在附图片,然后再继续文字图片,是不是写一段文字,然后再点图片那里,然后再文字再图片就能形成,比如下面图片这种格式,这种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高级模式试试

网友:
是写一段文字,然后再点图片那里,然后再文字再图片就能形成

》》推荐: 在WORD上编辑修改,在复制过来,再调整图片位置。

论坛鼓发帖分享经验等,期待你的帖子。

网友:
用高级模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