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G7M-CT7NA20秒左右亮机掉电

楼主(2021-03-02):
此机器20秒左右掉电。后来发现不插cpu风扇就不会掉电。插了亮机后一会就风扇狂转然后掉电!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A:
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B:
发现不插cpu风扇就不会掉电??那就重点查下和风扇想关的线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不插cpu风扇就不会掉电??那就重点查下和风扇想关的线路等

温控这块不太会。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路看看。。。。。。

温控这块不太会。我再试试

网友C(2021-04-03):
我也遇到了正在搞 头痛 你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正在搞 头痛 你修好了吗

好了。我本来发出去交换的。对方收到主板说cpu坏了要加钱。就没换。拿到手后测试一下发现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也是一头雾水。好的莫名其妙

网友(点评):
哈哈 666阿 我给他改电路了 可是滴滴报警